请教大师们指点迷津,如何将0.02的合金薄材贴在直径14mm后1.5mm的合金圆片上?

楼主(2019-05-30):
请教大师们指点迷津,如何将0.02mm厚度的合金薄材贴在直径14mm后1.5mm的合金圆片上?如图所示,薄片为异状扇形,对角最长为7mm,贴片要求:
1,不能用激光,胶,磁吸,螺钉等
2,贴片不能添加别的物质进来,
3,贴片后平面度要求在5微米,

4,贴片后薄片外圆与圆片外圆重合,

请大师指点!

网友A:
分子扩散焊,或者高温喷涂

网友:
超声波焊接行吗

网友B:
这个东西还算小,电阻焊应当是可以的

不过你对平面度要求很高,估计焊头需要经常修,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子扩散焊,或者高温喷涂

请问,分子扩散、高温喷涂是什么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还算小,电阻焊应当是可以的

不过你对平面度要求很高,估计焊头需要经常修,更换。

电阻焊平面度很难做到,薄片只有0.02mm,在压紧过程就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变形,
电阻焊接触面的不同区域电压不一致,接触先后程度不一致,会导致薄片的焊接收缩程度不同,也会造成很大变形,

楼主:
不太了解超声工艺?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

网友C:
我们产品上有个零件跟楼主的差不多0.03~0.05后的不锈钢箔,后面用的胶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产品上有个零件跟楼主的差不多0.03~0.05后的不锈钢箔,后面用的胶粘

可能产品的需求不一样,我们产品中不准许添加多余的气体或者物质,胶属于极易挥发性物质,并且放气率比较长,不易控制,所以不可用

网友D:
什么合金很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合金很要紧

是的,材料高弹合金,无磁,贴合两面的平面度均在2微米以内,主要控制位置,最好无缝贴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合金很要紧

无磁高弹合金,材料不可更改

网友:
超声波焊接_可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无磁高弹合金,材料不可更改

铜基还是镍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基还是镍基?

钴基合金

网友D:
下面的合金呢?

楼主:
我查了一下超声焊接工艺,需要将两个焊接面高频熔融,0.02mm厚度的薄材在高频下会不会弯曲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的合金呢?

为了保证在同样条件下,膨胀一致,上下两个件的材料是一样的

网友:
不知为啥要加一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阻焊平面度很难做到,薄片只有0.02mm,在压紧过程就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变形,
电阻焊接触面的不同区域电 ...

楼主

压紧过程一定不会变形。压紧力还达不到那种程度

至于你说的焊接收缩不均匀的情况。我还是建议咨询过厂家再下结论。这么小的零件,都可以考虑电极做仿形了。靠谱的供应商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压紧过程一定不会变形。压紧力还达不到那种程度

我找一下商家,问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压紧过程一定不会变形。压紧力还达不到那种程度

好的,谢谢大师,我最近一直在找,还没有找到可以做的

网友(点评):
我用过的一个电阻焊品牌叫米亚其。感觉做的挺专业的。你可以咨询一下看看。不过他们家的东西挺贵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师,我最近一直在找,还没有找到可以做的

好的,我去查一下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