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件工作状态如何在装配中体现

楼主(2019-05-3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目前准备设计的一款装配件,其中有密封零件(如截图密封圈),现在只是画出了其自然状态下的3D。

不知道如何在装配中体现其径向压缩密封的工作状态。

搜索这方面的问题,没有找到。

期望:
1.以上表达如果清晰,是否有更专业的【关键词】,我想再依此搜索请教下;

2.以上表达如果清晰,是否有已回答的帖子(站内搜索无果..),请帮忙指路;

3.如果问题未表述清晰,请帮忙提出~~

网友A:
我是一般按压缩后截面建模。

网友B:
一般是增加一个配置,装配体里是压缩状态的,工程图是正常状态。

网友C:
一般都是零件图用自然状态,装配图按装配后的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零件图用自然状态,装配图按装配后的状态

我们也是这么处理。但是,橡胶密封件在受压后会往不受约束的方向或空间变形,变形肯定是不规则的,这个不好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也是这么处理。但是,橡胶密封件在受压后会往不受约束的方向或空间变形,变形肯定是不规则的,这个不 ...

因为我们密封件画装配图不是很多,偶尔用0型圈和骨架油封,我都是按理想状态做进去,槽和密封方式都有国标,也很少有漏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一般按压缩后截面建模。

看大家的回复,目前的做法是:单体用自然状态,然后再多画个工作状态的3D用作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增加一个配置,装配体里是压缩状态的,工程图是正常状态。

这里的状态,是这个意思吗:
【单体用自然状态,然后再多画个工作状态的3D用作装配。】

网友(点评):
配置就是一个文件,却有两种或多种不同的状态:尺寸,外形,颜色什么的。 常用的TOOLBOX其实就是配置,M6,M8都是一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零件图用自然状态,装配图按装配后的状态

是这个意思吗:

【单体用自然状态,然后再多画个工作状态的3D用作装配】

除了【一般】外,大家是否有其他技巧?

网友:
坐等大神建议

网友:
应该是画个工作状态的好点吧。

网友:
我都是按理想状态画的三维,尺寸按标准的来就行

网友E:
前几天刚从这里学了“配置”,好像可以满足楼主的需求。

网友F:
一个文件做两种配置,个体零件做自然状态,装配选膨胀或者缩小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一般按压缩后截面建模。

从大家的回复里,找到了关键词【配置】。
搜索了解了下【同一个零件】不同状态的体现方式,使用配置功能可以解决。
在实际操作中(以弹簧压缩拉伸为例),采用的方法是:零件设置不同的配置。但是如动图所示,有两个效果没有达到:
1.需求的是上板子动,弹簧跟着压缩拉伸(动图是更改弹簧状态,上板子跟着动,和需求相反);
2.希望使用动画表示,但是配合控制器不能控制弹簧的配置状态,动画做不了;

以上,有进一步关键字提供吗,我再去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刚从这里学了“配置”,好像可以满足楼主的需求。

了解了下【配置】,应该是我所需求。

不过在实际操作中(以弹簧压缩拉伸为例),我采用的方法是:零件设置不同的配置(没有在装配环境下设置配置,我用的是先把弹簧画出来再去装配)

但是如动图所示,有两个效果没有达到:
1.需求的是上板子动,弹簧跟着压缩拉伸(动图是更改弹簧状态,上板子跟着动,和需求相反);
2.希望使用动画表示,但是配合控制器不能控制弹簧的配置状态,动画做不了;

以上,有进一步关键字提供吗,我再去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文件做两种配置,个体零件做自然状态,装配选膨胀或者缩小状态

谢谢,零件我设置了两种状态,但是效果没有全部满足(避免界面啰嗦冗余,细节请看楼上)。

不知道是否有进一步指教,或给出关键词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零件我设置了两种状态,但是效果没有全部满足(避免界面啰嗦冗余,细节请看楼上)。

不知道是否 ...

你要动图效果,那就要上模拟了。不然这种配置是看不到弹簧运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增加一个配置,装配体里是压缩状态的,工程图是正常状态。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