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薄板卷制一个简易的90度焊接弯头?

楼主(2019-05-30):
请教各位老师,
如何用薄板(2mm以内)卷制一个简易的DN300(内径要求310左右吧)的90度焊接弯头?
如何出图如何下料?
具体如何加工?
手头有弯管机、剪板机和焊接工具等....

网友A:
不如买个现成的

网友B:
可以用直管改一个虾米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直管改一个虾米腰。

对!就是这样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买个现成的

现成的管件吗?那太笨重了,壁厚都是8mm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直管改一个虾米腰。

能说详细一点吗?每一节的图纸要怎么出?

假如我用2mm的薄板选卷成几个短管,再焊接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就是这样展开。

能讲解下那个展开图是怎么画的嘛

网友:
三楼就是用板卷的,然后拼接起来,虾米腰弯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成的管件吗?那太笨重了,壁厚都是8mm起

有除尘管,2-3毫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详细一点吗?每一节的图纸要怎么出?

这么改也可以,但太差劲了。90度角制作是钣金的基本功,展开图是正弦曲线,工人都知道的,你只要画出总的尺寸图,工人会展开的

网友(点评):
虾米腰展开后也是正弦曲线。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直角弯头吧。直角弯头不适合做管路,流动性不好,有冲击。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讲解下那个展开图是怎么画的嘛

solidworks可以做的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D:
看起来您还得需要一台等离子切割机呀(激光切割机就不必了 太贵 犯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您还得需要一台等离子切割机呀(激光切割机就不必了 太贵 犯不上)

还真有,忘了说了,家里有一台等离子切割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除尘管,2-3毫米

排烟管道吗?
有没有样本?

网友:
样本没有。淘宝上应有卖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真有,忘了说了,家里有一台等离子切割机

那这个活就可以加工了
需要图纸的话俺可以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这个活就可以加工了
需要图纸的话俺可以帮你

买啥管子嘛,直接上图

网友(点评):
“买啥管子嘛”这态度(是“卖啥关子”吧) 全世界都该你的? 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