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9-05-31):
基于CAD2007版本的  以下操作:
1、零件序号的引线  怎么保持一致 啊?》 而且文字大小位置都是一样的。
2.   明细表中的 单行文字怎么对齐的? 上下 左右 距离都是相等的。
3.标注样式    里面的 文字   尺寸线    设置为BY BLCOK    是个 什么用法?

网友A:
1.用外挂可完美解决.
2.自己可以做块,然后编辑。
3.以上不会那就一个一个修改。
4.标注样式,可以自己的习惯自己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外挂可完美解决.
2.自己可以做块,然后编辑。
3.以上不会那就一个一个修改。

什么外挂 介绍一下  使用方法。

网友:
“设置为BY BLCOK    是个 什么用法?”
定义块,然后把块拷过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外挂 介绍一下  使用方法。

外挂,二次开发
自己做,或者用人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挂,二次开发
自己做,或者用人家的

介绍一个~

网友(点评):
这里就有啊,比如图面布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介绍一个~

哪 好用的

楼主:
有没有介绍几个 实现上述功能的     简单外挂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