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

楼主(2019-05-31):
有神么比较简单的方法

有神么比较简单的方法

网友A:
?你这个齿轮和齿圈中间不再加个齿轮?

网友:
内啮合齿轮是同向转动,外啮合齿轮传动转动方向相反。要实现你的要求,这两个齿轮中间再增加一个齿轮,把转动方向才能调整成相反方向转动。

网友B:
可以搞个单向轴承,超越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齿轮和齿圈中间不再加个齿轮?

我的意思时大齿圈在反转时,不能让电机转,通电大齿圈转,不通电,大齿圈还能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搞个单向轴承,超越离合器,

你和我想的一样,但是别人给我说试了不行,我没用过单向轴承,准备买个,我在想单向轴承不是我想的那样运动吗

网友:
可参考自行车后轮传动

网友:
同意8楼   自行车

网友:
小齿轮装棘轮

网友:
加个单向棘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搞个单向轴承,超越离合器,

单向轴承不行,买了一个试了

网友:
其实也就是加个棘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