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棒和钛棒如何快速分辨

楼主(2019-05-31):
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种问题,长的比较像的钛棒和不锈钢棒是如何分辨的呢?

从外观上的确不好分辨,给大家展示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打磨一下,通过火花可以轻松分辨出来:

其实分辨不锈钢和钛合金,还有其它的一些简易方法来区分:
1)从颜色上看。钛呈现暗色,钢呈现白色。

2)用硝酸泡一下,你会发现钛不反应,不锈钢一放下去就会发生强烈的反应。

3)钛的密度是4.51,质量轻,不锈钢很重,仔细掂量一下很好区分,这个应该是最大的区别所在。

4)钛在瓷砖上可以划出灰黑色的痕迹,但不锈钢却不能划出印记。

楼主:
|wryp发表于 05-31 10:46记下了,谢谢!
客气了,这让我想起了金工实习的时候,其实硬料和软料打磨出来的火花都是不同的。

网友:
楼上各位复杂了,手掂一下就OK,密度差好几倍呢!

网友(点评):
大侠被坑地惨

网友(点评):
是刘胖子么?

网友:
最直观的就是重量了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05-31 12:15楼上各位复杂了,手掂一下就OK,密度差好几倍呢!
如果是一块大平板,拿不动咋办?

网友(点评):
给尿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