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模数与负载计算

楼主(2019-05-31):
齿轮的模数和我的负载之间的计算公式是怎么样的?比如我要带动100kg的东西上下运动模数应该选多大呢!

网友:
比较好记的一条结论:
模数尽可能小,齿数尽可能多。这是从承载能力角度考虑的。从这条结论还能知道,差不多的模数,都可以选
不好记的是计算公式。比如
从弯曲校核计算,导出的模数计算公式。模数计算公式不止这一个
如果记不得,需要去翻书了
另外,当进入强度、载荷计算时,参数之间是互相影响的。也就是,不可片面追求某一个指标,事实上也做不到

网友:
《机械设计》教材上有计算实例,参考计算实例先做初步的计算,然后再修改做计算结果。
你确定的负载的运行速度是多少?重物上升距离是不是可以计算出功率,然后根据功率、转速是不是就可以计算出齿轮传动的扭矩。如果中间还有其他传动链,把中间传动计算上。

网友:
先确定传递扭矩大小,再结合具体结构要求和经验选择模数,最后校核反馈。

网友:
从弯曲校核计算,导出的模数计算公式
注意这个公式,并不是GB标准,ISO标准中出现的标准,而是初算用的。它和“尽量用小模数”也不矛盾。一般在大学本科教材中可以找到这个公式,有的书特地注明,是为刚入行的人准备的。
至于其中的道理,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