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气缸的三段精确定位

楼主(2019-05-31):
如图,现在的结构通过机械限位实现气缸的两个位置定位。现在想在中间再增加一个停留位置,如果通过电磁控制的方式,定位
精度达不到要求。还是只能通过机械限位来实现,初步想法想通过一个活动的限位来实现,各位大神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
在加一个气缸

楼主:
下部空间可能不够,而且需要再加一组滑轨,这样改动较大

网友:
搞个电机算了,简单实用

网友:
如果时间比较短,可以加诱导止回阀。诱导止回阀能在停止的时候把气缸的进气口和出气口都封住了,即使断气也不会跑位。但是气缸里的气体时间久了是会泄露的,诱导止回阀也不能保证长期停留。

楼主:
自己做了一个活动限位的方案,大家看看呢

网友A:
双行程气缸可以考虑吗?

网友B:
三位五通电磁阀,能到1mm左右的精度

网友(点评):
你做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位五通电磁阀,能到1mm左右的精度

三位五通加中封,也只能达到5mm的精度,除非是无杆气缸,精度会稍微高点

网友:
可以考虑下电推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行程气缸可以考虑吗?

考虑过哦,不过都是光杆的,价格比较高,空间可能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位五通电磁阀,能到1mm左右的精度

光凭一个阀来控制还是气缸这个精度很难吧。

网友:
缓冲器的加成不错

网友:
中压式三位五通+减压阀+锁紧缸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了一个活动限位的方案,大家看看呢

左边的气缸缸径有些小,最好左边缸径比右边缸径大1~2个型号

网友:
加个小气缸,垫高挡块就好了!

网友:
一个气缸比较难吧

网友:
用气动比例调节阀+气缸组成伺服系统实现位移控制,要不精度可能达不到。气体的可压缩性使得普通气缸+电磁阀控制精度达不到。

网友:
再加一个气缸,或者双行程气缸,

网友C:
............. how about this one .

网友:
方便帮忙讲一个图上气缸是怎样带动提升机构的吗?可有偿

网友:
引用 网友C:
............. how about this one .

方便帮忙讲一个图上气缸是怎样带动提升机构的吗?可有偿

网友:
气缸本身就很难准确定位

网友:
|qwerisjcndv发表于 06-02 07:59
方便帮忙讲一个图上气缸是怎样带动提升机构的吗?可有偿

提升机构安装在滑块上,导轨与气缸直线运动方向平行,气缸头用一个浮动接头连接滑块即可

网友:
|qwerisjcndv发表于 06-02 07:59
方便帮忙讲一个图上气缸是怎样带动提升机构的吗?可有偿

wx 511786548

网友:
双行程气缸

网友:
用多行程气缸不行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了一个活动限位的方案,大家看看呢

平行安装定位不会很准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位五通电磁阀,能到1mm左右的精度

敢问用什么样的阀,用什么样的气缸能达到1mm左右的精度?

网友:
两个气缸串联。

网友:
换一个多位复动气缸就好了

网友:
私服电机最好选择  虽然我做气液增压缸的 还是准确告诉 你 用气缸定位要求准确 精度高 很难实现

楼主:
引用 楼主:
三位五通加中封,也只能达到5mm的精度,除非是无杆气缸,精度会稍微高点

这是气缸厂家给我的答复

网友(2023-07-24):
引用 楼主:
这是气缸厂家给我的答复

敢问为什么用的是 中封 不是中压阀呢.

网友:
三位五通

网友:
这个有点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了一个活动限位的方案,大家看看呢

可以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2024-07-09):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其实有一种方法的,使用两个弹簧确定一个中间位置。这个需要计算负载。气缸的缸径要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