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定位平面显示问题

楼主(2019-05-31):
打开inventor部件,会显示很多平面,需要点视图——对象可见性——去除所有定位特征。每次都点很麻烦。怎样才能默认不显示平面呢??

网友A:
不是非常明白你所描述的问题,能不能图片解释一下?

网友:
你可以将那些平面隐藏起来,然后保存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非常明白你所描述的问题,能不能图片解释一下?

图片模型,打开就有很多平面

网友B:
视图-对象可见性--不要的去掉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图-对象可见性--不要的去掉勾选

每次打开都要去点一下,能不能设置为打开模型时就看不到那些平面呢?我试过隐藏后保存,但是再打开时还是有...

网友:
按F10试试

网友(2019-07-06):
F10是关闭草图, 按ALT+]  非常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