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能够密封的光电法兰(保持真空)

楼主(2019-05-31):
想请教下大家,目前想选用光电转接法兰,因为结构里面要做负压,但是结构内外会有光纤和电导线引出,使用真空密封胶但气都从电导线的缝隙内流进去了,特此询问大家是否有这样的真空密封光电法兰。

网友:
解决电缆密封。

网友:
有,,,
法兰电极盘~~~~~~

网友:
航空插头,或者是BNC接地屏蔽那种真空馈穿接头

网友:
有气体密封的穿管或穿墙接头。

网友:
玻璃烧结密封的航空插,漏率很低

网友:
导电的法兰可以定做。也可以自己用kf盲板和环氧胶做。电线要剪开绝缘层让胶渗进去包裹住每一根导线。
光纤的做过不是完全密封的。光纤漏气主要是光纤玻璃和外面的保护层之间有缝隙。外面保护层不能破开打胶。外面的保护层和箱体之间密封是没问题的。

网友:
如果做好密封圈可以保证气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