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车床、磨床最小加工量是多少mm?

楼主(2019-05-31):
请问车床、磨床最小加工量是多少mm?
0.1mm能加工吗?

楼主:
系统出bug了,不知怎么插入了这么多图片!编辑又删除不了,请大家忽略!

网友:
可以加工。

网友:
0.1mm可以加工的,车床可以,磨床更可以

网友(点评):
那它们最小的加工量分别是多少呢?

网友(点评):
听说过车床界对高手的评价吗?一道分七刀,刀刀出铁茉

网友(点评):
一道分七刀,刀刀出铁茉 。每刀平均0.0015mm,这么牛!

网友(点评):
师傅刀具磨的好啊,进口数控机床用机夹刀具,每次吃刀0.005mm是可以的

网友:
这张图的端跳0.01用车床能保证吗?如何测量呢?

网友(点评):
附图是系统出bug加上去的,与本帖无关

网友:
图纸剖视图中的那几条斜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斜齿轮旋向吧

网友:
你问的是磨床最大进给量吗,还是说加工余量,还是说能达到的精度呢?

网友(点评):
加工一次最小加工量,最小吃刀量

网友:
0.1mm,车床没问题,再小也行
但是说最小加工余量,真难说。如果是镜面车床,用金刚石车刀,因为刀尖很锋利,要比普通车床的普通刀具上刀量小很多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最小加工量与刀具软硬有关

网友:
是的和刀具有关的,进给0.1mm的话太大了,一般0.01-0.03都算大的了,精磨一丝不到

网友:
可以磨出来的

网友:
0.01比较容易

网友:
妥妥的可以,可以保证1丝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