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光学磨的大神,想请教一下,光学磨可以同时加工一排冲杆的小台阶面么

楼主(2019-05-31):
有没有光学磨的大神,想请教一下,光学磨可以同时加工一排冲杆的小台阶面么,要求保证各个冲杆台阶面等高,精度保证在0.002mm以内;或者说谁有光学磨原理资料什么的,看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
1、光学投影屏成像为正像,符合光学测量习惯;
2、高低两档不同的透视照明,适应不同工件的测量要求;
3、非球面聚光镜照明系统,让投影屏视场明亮匀称,减少测量误差,精度更有保证;
4、采用进口飞利浦长寿命卤钨灯,满足长时间使用的需求;
5、轴流风机双向散热,提供超强散热能力;
6、带有DC-3000多功能数显表及微型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