膜片式联轴节的附加轴向力

楼主(2019-05-31):
大家好,我这边有个设备使用双模片联轴节连接电机轴和从动机轴。

从动机底座上有力传感器,该力传感器测量到有较大的轴向力,附加的轴向力随着传递扭矩的增加而增加。
现百思不得其解这个附加的轴向力哪来的,按理来说双模片联轴节的轴向刚度应该很低才对。
我想请教各位:1.双模片联轴节除了角向不对中外,在何种情况下还会出现附加轴向力?
2.膜片本身承扭变形后,会不会产生附加轴向力?

楼主:
膜片的扭曲变形会不会引起派生轴向力?

网友A:
是不是轴向间距过于小,安装后,膜片初始就处于变形状态。
或者从动设备本身有轴向力,轴定位不准确,有轴向串动,导致力传递到膜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轴向间距过于小,安装后,膜片初始就处于变形状态。
或者从动设备本身有轴向力,轴定位不准确,有轴 ...

感谢您的回复。因为测量得到的轴向力是开机后的(开机前的测量值为初读数)。
可以判定轴向力的产品是联轴节传递扭矩过程中带来的。
所以我想知道膜片传递扭矩产生的波状变形是否会产生轴向力?

网友B:
扭曲变形后会产生侧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曲变形后会产生侧向力

侧向力是垂直于轴线的径向力吗?

网友C:
这轴向力是间歇性的还是持续就有?是不是可以把驱动去掉,分布排查这个力的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轴向力是间歇性的还是持续就有?是不是可以把驱动去掉,分布排查这个力的来源?

旋转起来就有,持续性的。设备是竖直放置的,我猜想是双膜片联轴节间隔套的重量使得膜片变形,在承受扭矩时膜片的挤压变形派生了附加的轴向力,。

楼主:
膜片受到的弯曲应力,是否会导致轴向力的产生?

网友:
不会是你的从动机轴没固定好吧。
理论上讲,电机和从动机都固定好,即使联轴器产生附加轴向力,你也不会测到的。会被固定支撑抵消。
我有一次,从动是滚珠丝杠。固定支撑的螺母松了。丝杠窜动,把联轴器拉坏了。

网友:
哈哈。真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