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关于刀具的问题,

楼主(2019-05-31):
刚做加工中心编程,程序已经会了,工资也略懂一点,应付我们厂里那些应该没问题。现在就是关于刀具的转速和进给问题,比如12的白刚钻头加工铝件,加工铜件,加工球磨生铁,45号钢件,还有5CrNIMo这些材料应该用多少的转速,每转进给应该多少,厂里工件材料比较杂,刀具种类也多。对各种刀具的转速和进给不是很懂,请问有没有师傅能告知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刀具厂商那有相关参考,或者工具书查一查

网友A:
“工资也略懂一点”?什么意思
机械工人手册里有,另外也要你自己积累经验
“12的白刚钻头加工铝件,加工铜件,加工球磨生铁”这个应该不难吧,是不是刚刚入行?
铝件:300-400转,0.2进给,应该比较保险。注意铝材粘,断削需要考虑,可以进10个毫米,然后退一点或者不进(不进可能会打嘟噜,刀没磨好)
如果是黄铜,可以和铸铁一样处理,如果是紫铜,可以和铝材一样处理,紫铜更不容易断削
你说的白钢钻头,就是高速钢钻头吧

网友(点评):
加工中心给楼主用,有点小担心。。。。。。

楼主:
|胡波1986411发表于 06-01 07:11刀具厂商那有相关参考,或者工具书查一查
刀具厂商的书籍我看过了,上面都是计算公式,没有对各种材料作出的数据参考

网友B:
传统加工时,进给速度受切削速度和工艺系统刚性的限制,一般取值较小;但是在高速加工方式下,因为切削速度的提高,切削力与切削热反而降低,这使得在加工较小残残留材料时,可以选用较大的进给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统加工时,进给速度受切削速度和工艺系统刚性的限制,一般取值较小;但是在高速加工方式下,因为切削速度 ...

在我们这一般的做产品的工厂里很少会用到高速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资也略懂一点”?什么意思
机械工人手册里有,另外也要你自己积累经验
“12的白刚钻头加工铝件,加工 ...

我去看一下手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