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组安装定位

楼主(2019-06-01):
直线滑台安装的时候怎么不要定位啊?这样直接锁螺丝,对设备的直线度没有影响么?怎么有基准,这里不是很懂,求大神讲解下

网友:
我是在侧边打定位孔的

网友:
要求高,参照机床导轨定位方法,用标准斜块调整,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牌子的模组 一般都有销孔的 没有也可以让供应商加定位销孔的

楼主:
|蓝田白玉发表于 06-01 11:47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牌子的模组 一般都有销孔的 没有也可以让供应商加定位销孔的

都是没有的,我说的是安装底面,不是滑块

网友(点评):
我说的也是按照底面啊 如果不是国外大品牌 都是可以让供应商追加的

网友:
安装面有销孔的。如果没有的话,要么漏打要么他家的很水。

网友:
肯定是不行的,如果线性滑轨有平行度的要求,需要做平行安装导向的。

楼主:
这是上银的模组,我在上面也没看见有销定孔

网友:
有槽,T形螺母固定

网友(2019-07-03):
应该有安装基准面。HK的滑轨都有基准面,你再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