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车改装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06-01):
老式仪表车改装成气动夹紧,活灵上的拨片和活灵压得太紧导致电机起动困难,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气缸推到位后需要把力泄掉。

网友:
应该是卸掉不必要的压力,保持压力需要自己算,或者试验。这只是对楼上
其实没看懂你的结构,看上去很复杂

网友(点评):
气缸推到位后是不需要力的,楼主。你自己不懂就说别人没看懂?

网友(点评):
这么简单的一个仪表车还复杂,我真服了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推到位后需要把力泄掉。

大虾有经验吗,怎么个泄法,能详说吗?我现有用的单控三位五通电磁阀

网友(点评):
你用三位五通的电磁阀中泄式就可以了,正常情况下人用手推火灵到位手是放掉的或者轻轻扶着就可以的,所以气缸把火灵推到位就要把气泄掉不需要推力。

楼主:
刚才在淘宝问了个卖家说换带轴承的活灵,不知道有没用

网友(点评):
原理都说的这么清楚了,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网友B:
气缸可以买一个快排阀,当不工作的时候泄掉气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在淘宝问了个卖家说换带轴承的活灵,不知道有没用

带轴承的可以。

网友(点评):
不用中泄门我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可以买一个快排阀,当不工作的时候泄掉气压。

用快排阀可以起到泄气作用吗?用什么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