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孔的问题??

楼主(2019-06-01):
铝型材这些孔为什么设计成半拉的,能攻牙吗?谢谢

网友:
为什么设计我不知道,但是攻牙是可以的

网友:
铝型材是挤压出来的,完整的孔模具不好做,而且还容易损坏。攻丝可以的

网友:
铝型材是拉出来的(挤出来的),这样的截面应该是好拉吧
从图形上看,那四个孔攻丝够呛。即便你在上面攻上丝了,可能不能吃力,值得怀疑

网友(点评):
就是怕不吃力

网友:
设计成半拉的是主要是为了降低模具费用,因为封闭的孔越多,则需要的型芯越多,成本越高。

网友:
不建议攻丝,攻丝用圆孔的铝型材

网友A:
铝型材上一般用自攻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型材上一般用自攻螺丝。

我信你个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铝型材上一般用自攻螺丝。

笑死,难道不是梯形螺母?

网友:
攻牙绝对是可以的

网友:
闭合了模心难度大,成本高

网友:
6.8正好是M8的底孔,从接触到的型材结构件来看,攻丝和用自攻都常见

网友:
做不受力的连接可以攻丝。受力的结构有连接结构件。别省那点材料。

网友:
不是封闭的千万不要做成螺纹孔,不受力的容易变形。

网友(点评):
对,还不如加一个转接板

网友:
可以正常攻牙

网友:
模具工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笑死,难道不是梯形螺母?

用自攻螺钉直接在孔里攻丝确实也常见。

网友:
能攻牙的,不过强度会有点降低的,应付一般的固定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
铝型材较软,只要圆柱孔的实体超过圆柱面的2/3就能攻丝。

网友:
攻螺纹可以,,,

网友:
可以攻牙,建议稍微攻深点

网友:
可以攻牙,但不要用挤压丝锥,电子产品小孔壁薄的开口孔用自攻螺丝最好也先攻牙,不然容易撑开。这种设备用的型材攻牙完全没问题。

网友D:
我们用的铝型材设备,经常在上面攻牙的,很正常的使用

网友(点评):
也是这种缺口孔吗?用过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用的铝型材设备,经常在上面攻牙的,很正常的使用

是的,攻牙深一点,连接起来就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們都是在那個孔攻牙的,只是螺絲長度選用平時的兩倍以上就沒問題了。

网友:
抽取磨具时候有强度

网友:
我可以肯定中间那个12的可以攻丝
6.8这个还真没用过。试过才知道

网友:
可以攻牙,上个垫脚什么的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自攻螺钉直接在孔里攻丝确实也常见。

那就是我孤陋寡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