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算扭矩

楼主(2019-06-01):
请问要做负载为15kg-20kg的圆台,所需的电机扭矩该怎么算

楼主:
不好意思,写的有点疏忽,感谢各位的答复

网友:
百度可得

网友:
问题太范范了,什么的传动方式,传动轮的直径多少等工况参数都需要报出来的。

网友:
就这么点条件怎么算.....

网友:
条件太少,不好算。

网友:
从动力机到最末端的旋转圆台,中间的传动链是什么?计算扭矩起码得知道功率和转速,你设定的圆台转速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