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表面处理

楼主(2019-06-01):
45#钢表面处理要求:颜色深色,最好黑色,厚度几个斯,防锈耐磨

试过:发黑(易生锈),镀黑镍(厚度0.1了且不耐刮)

请问还有什么能符合最上面要求的方式,谢谢

网友A:
现在的发黑真的太假了 ,设备没有发出几天都生锈,镀锌,杜硬铬

网友B:
表层镀铬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层镀铬不行吗

镀铬试过银白色的,黑铬没试过,你说黑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发黑真的太假了 ,设备没有发出几天都生锈,镀锌,杜硬铬

镀黑锌和镀黑铬?想要深色的,最好黑色

网友C:
调质+氮化氧化满足你,或者高频淬火后镀黑色锌镍合金都可以

网友D:
镀黑铬黑铬镀层色黑具有均匀的光泽,装饰性好,具有良好消光性;硬度较高(130~350HV),在相同厚度下耐磨性比光亮镍高2~3倍;其抗蚀性与普通镀铬相同,主要取决于中间层的厚度。耐热性好,在300℃以下不会变色。黑铬层可以直接镀覆在铁、铜、镍及不锈钢表面,为提高抗蚀性及装饰作用,也可用铜、镍或铜锡合金作底层,在其表面上镀黑铬镀层。黑铬镀层常用于镀覆航空仪表及光学仪器的零部件、太阳能吸收板及日用品的防护与装饰。再说一句,既然要耐磨,怎么不选耐磨硬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调质+氮化氧化满足你,或者高频淬火后镀黑色锌镍合金都可以

这两个工艺我现在都在用

网友:
调质+表面高频淬火试过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镀黑锌和镀黑铬?想要深色的,最好黑色

均匀吗,有效果图片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工艺我现在都在用

均匀吗,上档次吗,有效果图片吗?

网友:
这个主要看表面处理厂,我们的零件镀蓝白锌也会一大块的脱落表面镀锌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均匀吗,上档次吗,有效果图片吗?

可以 黑亮黑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均匀吗,上档次吗,有效果图片吗?

这个是氮化氧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氮化氧化的

本身加工问题吧,觉得黑蛮好,只是样子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D:
镀黑铬黑铬镀层色黑具有均匀的光泽,装饰性好,具有良好消光性;硬度较高(130~350HV),在相同厚度下耐磨 ...

蛮专业的吗^_^

网友:
QPQ处理,外观是黑色,可以防锈,硬度450-600HV,耐磨性的话看你是什么产品怎么使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工艺我现在都在用

大批量,哪个便宜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批量,哪个便宜一点?

两个都是外协加工的 价格差不多

网友(2019-08-08):
工程镀黑铬,厚度厚点。

网友:
调质+黑氮化

网友:
真空镀膜。类似刀具的镀层

网友:
你好!黑色金属这块,针对防锈耐磨这块,我们比较有发言权,重庆大有表面技术有限公司了解一下,盐雾试验可以做到2000-6000小时,抗冲击,耐腐蚀,颜色还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调整,厂在重庆,15923568087,欢迎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