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日常保养时精度查什么?

楼主(2019-06-01):
最近比较空,准备查查机床精度。
不知道除了
水平,Z轴垂直度,主轴偏摆,反向间隙,重复定位
以外,
还需要检查些什么

网友A:
调整加工中心机床各轴塞铁的间隙,以保证其为加工中心需要的间隙。注意不要匆忙进行塞铁的调整,除非水平调好。工作台及鞍座方向的间隙为0.012mm,立柱方向为0.008~0.01mm,床鞍及立柱条形塞铁为0.015 mm,重复检查直到各间隙值稳定。目的是防止塞铁不均匀地摩擦,减少机床热变形,保证机床的定位精度。

网友B:
设备出厂应该有相关精度检查报告啊,根据报告及现场实际情况检测

网友C:
激光干涉仪检测,适当的可以调整机床的定位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备出厂应该有相关精度检查报告啊,根据报告及现场实际情况检测

说到点子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加工中心机床各轴塞铁的间隙,以保证其为加工中心需要的间隙。注意不要匆忙进行塞铁的调整,除非水平调 ...

感谢指导,刚好有台老床子要处理掉,可以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干涉仪检测,适当的可以调整机床的定位精度

额。。。一台要3500,我们一共40台床子,老板肯定不会花这个钱的,o(* ̄︶ ̄*)o
先做一些不花钱的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出厂应该有相关精度检查报告啊,根据报告及现场实际情况检测

感谢提点,
查了出厂报告,主要内容也是直线度,垂直度之类,
外加一个铣圆后打圆度的

网友:
有激光机测,千分表测,目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