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YTOOL生成的链轮为啥两侧都突出来个台?

楼主(2019-06-01):
和市面上见到的都不太一样啊。
手册上也没找到相应的尺寸。

网友A:
一般链轮都会有一个台子的,你这个软件是啥?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链轮都会有一个台子的,你这个软件是啥?准不准?

网上搜一搜,几乎见不到有台子的。
KYTOOL凯源工具,好像还小有名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链轮都会有一个台子的,你这个软件是啥?准不准?

凯元工具。转化图纸挺方便的。

网友:
老的手册里有个单数齿链轮的相关尺寸的表,作图时可查,省去了计算过程,里面就有这个数值。原则是不能和链片的大圆干涉!需要有台和材料、结构等因素有关。比如一个尺寸大些的铸铁或铸钢的链轮,如果两侧不动是毛坯面车齿廓部分然后铣齿,成品就会有台,出图时必须给出这个凸台的最大值。

网友:
三圆弧辊子链,我觉得可以做个方程式,把齿形搞出来。
其他的尺寸,随便淘宝一个画上吧。买的时候再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