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十字滑块联轴器的内容

楼主(2019-06-01):
求助大佬,有没有人知道,十字滑块联轴器中间滑块的凸榫长度如何确定的

网友A:
有联轴器方面的书籍资料建议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联轴器方面的书籍资料建议先看看

书上对于中间这部分结构的尺寸没有给出,下手不知道尺寸在什么范围内合适

网友:
也要根据负载的大小按等级来选长度的。

网友:
半联轴器的槽深能确定不? 凸榫不就在半联轴器的槽内,凸榫深入半联轴器中的端面距离半联轴器的槽底端面1-2mm.不出现干涉或顶死就行。

网友(2019-10-29):
这个应该只有行业标准,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大侠您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