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乐瓶底的画法

楼主(2019-06-01):
如题,求可乐瓶底的画法,哪位高手有上传一个?

网友:
画个剖面曲线然后旋转,不行吗?

楼主:
这样的瓶底

楼主:
2楼,这样的瓶底如何旋转?

网友A:
画个剖面+路径+引导线,使用扫描功能。
引导线比较难画,用螺旋线,投影一次,再包覆到一个圆柱面上。

扫描的时候不要合并,扫描后吧圆柱删除

网友:
不错。扫描加上引导线,就千变万化了。

楼主:
把你的源文件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个剖面+路径+引导线,使用扫描功能。
引导线比较难画,用螺旋线,投影一次,再包覆到一个圆柱面上。

学习了,一种新思路。

楼主:
高手把源文件上传下

楼主:
波浪线包覆不到圆柱面上,不知什么原因?求高手指点

网友:
在sw高级教程里就有可乐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