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目前行情各种热处理工艺费用是怎么计算的,还望不吝赐教。

楼主(2019-06-01):
如题,各位大侠,目前行情各种热处理工艺费用是怎么计算的,还望不吝赐教。有一个齿轮模数8,齿数26,齿宽50,材料45钢,齿表面淬火改如何计算热处理费用?

网友A:
按公斤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公斤算

记得以前一个供应商老板也说是论公斤计算热处理费用,但是不知道具体的费用是多少?哪位社友有这方面经验,补充下。

网友:
热处理一般按你要的处理方式,按照工件的重量计算费用,小件的可能按件数计算

网友:
碳结钢,合金钢,模具钢,工艺时效不同,价格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以前一个供应商老板也说是论公斤计算热处理费用,但是不知道具体的费用是多少?哪位社友有这方面经验 ...

工艺(表面淬火、调质、渗碳淬火。。。)不同,

设备(中高频炉、井式炉、普通箱式炉、多用炉、网带炉。。。)不同,

要求不同,地区差价,市场竞争等等,并没有准确的价格。随行就市!

网友:
行业不景气,都是按一公斤多少算。

网友(2019-10-31):
2.4元一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