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板如何切割?

楼主(2019-06-01):
POM、PP等塑料板材,厚度10-15之间,如何切割能让切出来的断面光滑平整,由于是批量切割,不可能单件去打磨的,现在用立式带锯切割,断面不平整,有毛刺(只要断面平滑,边缘有点毛刺是可以的,可以稍微用壁纸刀刮一下就可以了),不知社区里的大神有什么办法??或者用什么工具?

网友A:
试试激光切割,激光切割属于不接触切割,热变形小

网友(点评):
激光切割的原理就是加热材料表面,使其融化,像塑料这种材料,热变形应该会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激光切割,激光切割属于不接触切割,热变形小

这种设备太贵了,谢谢了!

网友:
木工锯就可以,不过只能直线,要是要求造型,就要开磨具冲,或者雕刻机,激光,

网友:
用高锯片切………

网友:
直接上铣床^_^

网友:
用导轨锯,尺寸和表面都可以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激光切割,激光切割属于不接触切割,热变形小

激光切割是不是会熔化掉啊?

网友:
我们这边用铣床多些

网友:
有专门的精雕机,可以加工不同形状的塑料或木质材料。  可以材料外包出去做也行呀。

网友:
线切割怎么样

网友(2022-02-23):
线切割不行,塑料板不导电。

网友:
用雕刻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