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问题

楼主(2019-06-01):
这个H7\n6 和单独的H7和n6 都是什么说法# I& C* z* ^$ r! E- w

网友:
H7\n6这个指的是两个相互配合的零件在装配时采用的配合方式。单个的H7和n6 是指单个零件采用的公差等级分别是7级和6级,配合时分别是孔为H配合,轴为n配合。

网友:
也就是孔的公差为H7,轴的公差为n6

网友:
用公差带代号表示配合关系

网友:
查公差手册

网友:
楼主是没搞懂具体公差数值,差手册吧。

网友:
一般在装配图中轴承处只标与轴承配合件的公差。

网友:
配合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