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产品里面也要求镀铬镀进去,怎么办?

楼主(2019-06-02):
就这个产品,不仅要求外表面要镀装饰铬,里表面也要求镀上铬,问了几家电镀厂,都表示里表面镀不上,请问行家,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可以镀,要做一个电极伸进去

网友:
设备必须特制,设计象形阳极,还需要控制好內孔电镀液的流速。

网友:
2#正解,以前做过,用石墨棒做了辅助电极。

网友A:
可以作的,估计是量少供方不愿意做。

网友:
话说你这回转体,连个FAI都不标,这样出图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作的,估计是量少供方不愿意做。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我们的产品,内孔长10m,内径20-100mm,均匀镀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产品,内孔长10m,内径20-100mm,均匀镀铬

内径φ20,长10000?
电极是咋做的呀,给科普一下呗。

网友C:
不算难,没有量,大家不愿意给你出挂具钱,还有,你只能找规模稍微像点样子的电镀厂,要求用三价铬来电镀,不要用6价铬

一只挂具可能需要1-2千块。看你舍得舍不得了,其实内腔镀装饰铬对你有啥意义呢?,加上打样什么的费用,还不如用不锈钢搞一根得了

六价铬对这种结构的工件很容易镀不上,孔内会发黄,三价铬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算难,没有量,大家不愿意给你出挂具钱,还有,你只能找规模稍微像点样子的电镀厂,要求用三价铬来电镀, ...

兄弟 借道问一下三价铬和六价铬涂层的硬度、耐磨性能相同吗?

网友:
个人觉得这样的产品还是要和设计的工程师沟通一下,里面也镀铬的目的是什么。就像楼上说的那样,如果内外都要求是不是可以换不锈钢材质,单个的产品就算是能够做到成本也是上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兄弟 借道问一下三价铬和六价铬涂层的硬度、耐磨性能相同吗?

三价铬相对耐磨性,硬度,耐蚀性都要比六价铬稍微差一些

主要是环保的要求,才会有三价铬今天

当然,三价铬也有一些六价铬的有点,但是是加工工艺上的优势,不涉及到性能,

1.三价铬可以断电再续镀,六价铬不行
2.六价铬的深镀能力没有三价铬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价铬相对耐磨性,硬度,耐蚀性都要比六价铬稍微差一些

主要是环保的要求,才会有三价铬今天

多谢大侠赐教

网友(2019-08-08):
盲孔都有办法镀,你这都不算盲孔了,只是需要专用的镀槽配方和挂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