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将木工锯台的靠尺做成数控的,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19-06-02):
工装环境,每个工地都要重新搭建推台(锯台)

每次下板都要在两头用卷尺量,很不方便。

设想在两头装上丝杆 电机,再弄个控制器,每次只要输入数字就完成靠尺定位了。无耐知识不够,在此请教各位大伽给点建议。
1 用步进还是伺服
2 用几N力矩的(能推动那块靠尺)
3 控制器及丝杆电机全套推荐个可以买的地方(我在网上已经找累了)

精度要求0.1mm就可以了。

网友:
步进电机的精度就足矣了,丝杆模组有专门成套卖的

网友:
找个搞非标的给你改一下吧,但是价格太低也没有多少人乐意搞。你想自己搞,又缺少很多知识

网友:
锯台只要把两块木板靠齐就可以了吗?0.1mm的精度用伺服有点浪费

网友:
小蜜蜂了解一下

网友A:
没必要数控吧,买一台精密推台锯,精度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数控吧,买一台精密推台锯,精度足够了。

这些不实用,我爸就是木工,去装修时,根本不可能带锯台去工地,而且你觉得每个木工会懂电气控制?  还给你去调弄靠尺?都是拿装修材料,随便钉个锯床,把手持的台锯  从下往上一锁完事,靠尺就是一块板   拿角尺  量下尺寸,直接锁死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电控的,靠刻度尺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