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圆弧螺纹加工

楼主(2019-06-02):
   圆弧螺纹加工一个多小时,用的车削球刀加工的,螺距是16,R4的圆弧单位有同事说了,能建模的零件就可以用软件自动编程加工出来,何必用宏程序呢?我认为他说的对,不过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软件编程厉害的不一定会宏程序

最后用软件画了个图形,附上加工宏程序

网友A:
我关系的是这零件干啥用的?

网友B:
宏程序灵活的多

网友C:
实际上说到底,圆弧是一段段的直线,只是直线无限短后形成角度看上去就是圆弧的模样。。。手编程序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要求不是极端苛刻同时工件相对简单,手编方便速度快,只是宏程序对于一般人来说学习稍微麻烦点。软件编程的优势在于比较直观,降低了学习这类编程加工知识的要求,最重要的意义是借助计算机算法,可以提高加工的质量,比如一段圆弧手编可能是1万段小直线,软件可能是5万段,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数控算图安卓版,图纸倒角倒圆坐标计算刀补路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关系的是这零件干啥用的?

怎么用只有客户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宏程序灵活的多

宏程序确实灵活,但是编制的时间比较长,不过编好一个的话,其它的类似的零件只要改改赋值尺寸就行了,比较容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说到底,圆弧是一段段的直线,只是直线无限短后形成角度看上去就是圆弧的模样。。。手编程序有自己的 ...

软件的优势是直观,方便,正规大公司用正版软件得花钱,小公司就不用啦

网友:
不用宏,自己算点?不用宏怎么编?

网友D:
坐等讲解这个圆弧螺纹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坐等讲解这个圆弧螺纹的作用。

通常用于与污物接触或容易生锈的场合

网友(2021-09-23):
去问问设计

网友E:
说来惭愧,我也是车工,但我真不会做这个,宏程序也没接触过,子程序倒是有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来惭愧,我也是车工,但我真不会做这个,宏程序也没接触过,子程序倒是有了解

编制圆弧的宏程序就是把原来走x向直线的程序改为走圆弧,需要用点变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制圆弧的宏程序就是把原来走x向直线的程序改为走圆弧,需要用点变量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以后有条件我就去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