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图产品位置度检具如何设计?

楼主(2019-06-02):
如题,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产品的位置度检具该如何设计?测量三个规格孔(φ5.5,φ13.6,φ8.2)共12孔相对于大孔φ56.5孔的位置度

网友:
位置度φ0.1这个精度可以直接用卡尺卡了,卡两圆的最小距离。

网友:
之前我们检这样的孔用的能套进去外径的检具,在相应孔位做上定位销,看看能不能套进去

网友:
在数控镗上面加工各个孔位,然后用定位销。

网友:
这个检具可以做,但是中心定位需要用锥度销定位,具体可以加我QQ.455090392

网友:
以直径56.5孔定位检测必须做弹性锥销,定位锥销做基准,其他孔做活销检测位置度。如果产品是批量产品做功能规检测更方便。

网友:
基准孔A用锥度芯轴定位,其他各被测孔可以压缩公差至0.05.然后用各孔用定位塞规检测位置度就可以了。塞规直径为各孔径最小极限尺寸+0.1

网友(2021-03-20):
可以加QQ好友吗,我的qq529672474,我有问题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