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锈油和防锈漆的思考

楼主(2019-06-02):
      机械设计中,对于设备零部件表面处理的方法很多,如:镀蓝白锌、镀硬铬、喷塑、喷漆等。

       一般的小零件都只需考虑单种处理工艺,常用的是镀蓝白锌;但是大型零件,比如设备的机架底座,在出图时,标注技术要求,表面处理就要动脑筋想想:因为装配面不能影响使用效果,而机架整体是喷塑的,在喷的过程中装配面上贴了防护,最后在才对此面做防锈处理。

       咱们设备研发部对机架装配面的技术要求是涂防锈漆,做设计的年轻小伙,总是对防锈漆和防锈油傻傻分不清楚,只到吃过一次亏才能长记性。

图纸上标注的:安装面涂防锈油

结果设备过几个月后锈的一塌糊涂!

图纸上标注的:安装面涂防锈漆
设备即使放置半年,也只若初见!

        防锈油是一款外观呈红褐色具有防锈功能的油溶剂,时间一长就会挥发,失去对零件的保护功能。而防锈漆是一种可保护金属表面免受大气、海水等的化学或电化学腐蚀的涂料,而且防护效果经久耐用;两者一字之差,效果却千差万别!俗话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也不能说年轻人出图不动脑筋,毕竟没有现场去观察了解,很难在脑海里形成判断,所以还是建议小伙子们如果对某些技术点没有概念的,多去车间看看!

网友:
有点对方不适合涂防锈漆,毕竟有漆层厚度,会影响安装面

网友:
还有防锈剂
种类有不少,从7天到半年
防锈剂一般用于工序间防锈,也就是零件加工后,表面覆盖上一层防锈剂。等到下一道工序使用之前(一般是装配),先要把防锈剂清洗干净,再去装配
7天防锈,也就是工序周转一下;半年防锈,多数是海运。
防锈剂的防锈效果,也要看环境。比如深圳和华北内陆地区,有点差别。深圳靠海,比较潮湿(其实广州更加潮湿),防锈时间相比华北内陆地区,要差一点。不过要是防锈剂生产厂家好,使用者又能严格执行工艺,效果差别不显著。有的厂家,说是7天,却怎么也达不到7天。

网友(点评):
可能处理不规范或是用了假冒伪劣产品。

网友(点评):
防锈油也属防锈剂的一种,但习惯上说的防锈剂是指水溶性防锈剂,不包括防锈油。

网友(点评):
这个设备的导轨安装面上一般涂什么漆?

网友A:
哪有安装面给人家涂漆的,让人家怎么安装。会遭人骂滴!

网友:
不是太明白,一般使用的还是防锈油(加工到装配之间这段时间),安装前将防锈油擦掉就好了
防锈漆的话,是表面喷涂的?安装怎么办?

网友(点评):
设备喷涂中,一般是防锈漆低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安装面给人家涂漆的,让人家怎么安装。会遭人骂滴!

安装时需要用香蕉水或者煤油清理防锈漆

网友(点评):
那个东西就不侵蚀其他表面和污染吗?

网友(点评):
侵蚀和污染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B:
@llh2253
工序间防锈,的确有用油,比如羊毛脂。但是不好清洗。现在用的少了
水溶液,好洗。同时只要按照规矩弄,基本上看不出来表面的一层保护膜
如果是工具防锈,长时间放在库房里,不用防锈剂

网友A:
举例说:新买的机床床面子涂防锈油还是涂防锈漆?无论是在仓库里放着或是飘洋过海,到用户那里去掉包覆的油脂还有纸之类的东西是光亮如新的,你涂漆了用户不跟你急!

网友C:
这两个区别很明显的吧

网友(点评):
仅从字面理解,油是液体,漆是固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llh2253
工序间防锈,的确有用油,比如羊毛脂。但是不好清洗。现在用的少了
水溶液,好洗。同时只要按 ...

作为半个金属加工液专业工作者,没有起到正确的宣传,感到愧疚!就个人的认识,简单介绍下:

1、水性防锈,大多保证7天左右。也有15天或者30的产品,但技术难度及成本会增加。作工序防锈,操作简便,残留容易去除。

2、防锈油,可分为:

         a) 工序防锈(3-6个月),也有壹年。正常情况,正规的产品,配方中已经考虑到清洗要求,清洗也不困难,相对于水性产品,比较保险。

         b) 成品防锈(1-2年) 甚至更长时间,这个产品是不考虑清洗的。

您所提及的羊毛脂,是适用做长期防锈油及防锈脂的产品,也有极个别厂家对添加剂理解不透,用在工序防锈油中。也让您对防锈油品产生误解!

我们这个行业,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已经非常乱。市场产品良莠不齐,部分用户,只考虑成本,生产厂家也就使用各种对策,导致产品乱,推广难。

楼主:
|大萝卜发表于 06-03 10:14有点对方不适合涂防锈漆,毕竟有漆层厚度,会影响安装面
防锈漆这层的厚度也就几十丝,不影响设备底板平面的安装。

楼主:
|zmztx发表于 06-03 10:24还有防锈剂

种类有不少,从7天到半年

防锈剂一般用于工序间防锈,也就是零件加工后,表面覆盖上一层防锈剂。等到下一道工序使用之前(一般是装配),先要把防锈剂清洗干净,再去装配

7天防锈,也就是工序周转一下;半年防锈,多数是海运。

防锈剂的防锈效果,也要看环境。比如深圳和华北内陆地区,有点差别。深圳靠海,比较潮湿(其实广州更加潮湿),防锈时间相比华北内陆地区,要差一点。不过要是防锈剂生产厂家好,使用者又能严格执行工艺,效果差别不显著。有的厂家,说是7天,却怎么也达不到7天。
层主专业呀,对防锈油做了全面的解析!

网友(点评):
我曾经买过两年的工艺介质

网友(点评):
是销售工艺介质,包括切削液、淬火油(液)、液压液等。不是买

网友(点评):
可以说下您原来就职的公司么?

网友:
我们公司主要是光学有关的测试设备,大部分结构都是用铝,黑色阳极氧化的,其他就是304,有时304还发黑,钣金都是烤漆,没有思考过这么深刻的问题,就我个人觉得安装面还是涂防锈油吧,涂漆还是对安装面的平面

网友:
度有很大的影响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区别很明显的吧

油还是漆需要从零件上考虑的,零件可以用油防锈。架子肯定不能用油的。

楼主:
|前景钱发表于 06-04 08:16
油还是漆需要从零件上考虑的,零件可以用油防锈。架子肯定不能用油的。

机架非安装面都是喷塑处理的,有天蓝色,也有浅灰色。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哪有安装面给人家涂漆的,让人家怎么安装。会遭人骂滴!

这玩意在我们这叫黄金漆,装配面不烤漆,涂黄金漆来防锈。涂上去是很薄的一层,不会对装配精度有多大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在我们这叫黄金漆,装配面不烤漆,涂黄金漆来防锈。涂上去是很薄的一层,不会对装配精度有多大影响 ...

你那不能说是不影响而是没有精度。比如需要现场安装的轴承,你们给轴颈刷了“黄金漆”,然后告诉人家不影响。你就是刷白金也人家也不高兴。

网友(点评):
就举个小例子。

网友:
这个贴子不够科学吧,容易误导人吧!

喷漆/喷粉…防锈漆第一次听说,有牌子吗????

网友D:
|17567410发表于 06-05 20:04 本帖最后由 17567410 于 2019-6-5 20:06 编辑

你那不能说是不影响而是没有精度。比如需要现场安装的轴承,你们给轴颈刷了“黄金漆”,然后告诉人家不影响。你就是刷白金也人家也不高兴。

轴这种要配合的一般是不会刷漆,我也没见过,常见是镀铬发黑之类的。刷防锈漆是常用在像楼主发的底座上的安装面,零件本身容许的绝对误差是相对较大的,所以说不会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轴这种要配合的一般是不会刷漆,我也没见过,常见是镀铬发黑之类的。刷防锈漆是常用在像楼主发的底座上的安 ...

给你举例你又说没见过,再举床身和床头啦,立柱啦,尾架(座)分立到现场的安装面想过否?LZ的问题如果时间不长地话那就是遇到假货了,可能也包括操作者(同样是假“货”)!!!

网友(点评):
你们立柱那个安装面怎么防锈的?能防锈多长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给你举例你又说没见过,再举床身和床头啦,立柱啦,尾架(座)分立到现场的安装面想过否?LZ的问题如果时 ...

我说没见过是指你举的例子中那种操作,确实是没人那么做。

网友(点评):
俺再给举个例子就是轴承,轴承出厂涂了啥?这个不能没见过吧!

网友:
可以涂些防锈油的

网友:
长了新知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没见过是指你举的例子中那种操作,确实是没人那么做。

俺再举个例子就是轴承,轴承出厂涂了啥?这个不能没见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锈漆这层的厚度也就几十丝,不影响设备底板平面的安装。

几十丝,呵呵,在机械上,这已经是很大的误差了。

安装面标注防锈油是普遍的做法,尤其对于一些装配精度要求很高的场合。

楼主的主题有误导人的嫌疑,你发的照片的现象,同意楼上说的,不是防锈油假货,就是操作工是假货,我们的土方法也知道安装面长时间防锈,可以直接抹黄油然后覆一层牛皮纸(报纸也用过)。

网友:
以前在车间时,平板防锈都是弄一层机床润滑油涂抹均匀,再面上一层报纸。管一年都没问题

网友(点评):
平板,可是不一定。撕下纸,下面可是有锈,好在擦掉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举例说:新买的机床床面子涂防锈油还是涂防锈漆?无论是在仓库里放着或是飘洋过海,到用户那里去掉包覆的油 ...

到底是急还是不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没见过是指你举的例子中那种操作,确实是没人那么做。

我的意思是没人会给轴承上漆

网友(2019-07-14):
表面处理其实种类不算多,但是要根据实际合理应用,也是要深度学习的。
根据我的实际经验,总结出来的大体方向:
1.根据材料,选择适合此材料的表面处理方式;
2.根据现场环境,匹配现有设备的表面处理;
3.根据设计的设备,表面整体要协调,应用合理;
4.对于经常摩擦、与零件接触的零件,经常使用的是镀硬铬的工艺方法;
只考虑防锈、外表美观的零件,一般使用镀装饰铬、镀镍、镀锌、发黑、烤漆、喷漆、氧化等等。

网友:
作为清洗设备厂家(主要客户是汽配公司),防锈与否是我们必须考虑的环节,通俗的科普一下吧,1、防锈分水性防锈和油性防锈。2、水性防锈的做法是浸泡含防锈成分的溶液,烘干完事,干净,看不出做过防锈,原理是溶液里面含有抗氧化剂,阻止氧直接和铁件接触,一般用于短期,一周、两周、一个月等。3、油性防锈,不用解释吧,例子是买来的美工刀片就是涂过防锈油的,油油的,很直观,炒菜的铁锅洗太干净生锈就是这个理,隔绝氧气的油没了啊。4、防锈漆:永久防锈,100年都不生锈才好呢,机架、封板,常见的钢构刷一层暗红色的漆就是,再刷面漆

网友:
妹的,以前上海慕尼黑展会看过这种防锈漆,当时工作人员介绍硬膜防锈油。。。。

网友:
这生锈的状况是扔那没人管了啊!

网友(2020-03-16):
也有这种金黄色的防锈油。硬膜的,快干。防锈期限一般一年左右,用溶剂型清洗剂一擦就掉

网友:
看您这个图片这个零件面好像是特意光了一刀的安装面,如果是我应该也会防锈油处理

网友(2021-06-07):
没有养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