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猜设备(12)

楼主(2019-06-02):
看看这床身导轨上的纹路

楼主:
灰铸铁床身导轨面淬火的一种,接触电阻加热淬火。
靠电流通过电极和工件表面之间的接触电阻,将工件表面加热到淬火温度,在电极离开后靠工件自身冷却而淬火。表面淬火的淬硬层组织为马氏体加石墨,表面硬度可达55 HRC左右

网友:
大侠,这个类似齿条的,是沿轴向切开的四分之一的T型螺母吗?

网友:
龙门铣/龙门刨/龙门磨,我以前用过的太原一机的龙门铣导轨就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这种好象不多见

楼主:
|fangyunsheng发表于 06-03 07:45大侠,这个类似齿条的,是沿轴向切开的四分之一的T型螺母吗?
展开的蜗轮

楼主:
|黄胖子发表于 06-03 07:55龙门铣/龙门刨/龙门磨,我以前用过的太原一机的龙门铣导轨就是这样处理的
老工艺,最好是提前有个正火效果更好,

网友:
看现场留下痕迹想是磨床

网友:
导轨上的花纹是电极留下的?

网友:
这么大的设备也只有采用局部淬火的方式了,这个硬化层的厚度有多少?

网友:
硬轨+静压丝杆,属于重型设备。

网友:
是龙门铣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灰铸铁床身导轨面淬火的一种,接触电阻加热淬火。
靠电流通过电极和工件表面之间的接触电阻,将工件表面 ...

学习学习。

网友:
俄罗斯镗床辊道

网友A:
其它这种网纹的淬火方式伤配合导轨哦,不可取,看样子是大修后的杰作,原厂出来应该不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这种网纹的淬火方式伤配合导轨哦,不可取,看样子是大修后的杰作,原厂出来应该不是这种

硬轨配铝板原厂货。

网友(2019-07-05):
引用 楼主:
硬轨配铝板原厂货。

不赞成这种淬火方式,相当于一把锉刀,把相相配的导轨给磨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