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水槽自动补水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9-06-03):
水槽里的水变少时,水箱会自动出水,直到水面和弯管2平齐。请说一下原理和水流方向、气流方向

网友:
水箱必须是密封的,只有左下方下两个口。出水时弯管1出水,弯管2负责向水箱补充空气。水面高过弯管2口后,进气口被封,水出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箱必须是密封的,只有做下两个口。出水时弯管1出水,弯管2负责向水箱补充空气。水面搞过 弯管2口后,进气 ...

支持^_^

楼主:
那如果做成这两种样子行不行呢

网友(点评):
就是两个弯管伸入水槽的位置应该要有高低差(不知道原因,感觉应该这样),那和水箱连接的位置有没有高低差要求?

楼主:
|wryp发表于 06-03 10:16 本帖最后由 wryp 于 2019-6-3 10:32 编辑

水箱必须是密封的,只有左下方下两个口。出水时弯管1出水,弯管2负责向水箱补充空气。水面高过弯管2口后,进气口被封,水出不来!
那做成下面两种行不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做成下面两种行不行呢

我看行!甚至第三张图比第一张图还好:上漂气泡不会造成出水含空气泡。

网友:
压力平衡原理

网友:
连通器原理

网友:
首先,水箱需要密闭且水箱内水的液位要高于水槽的正常液位,当水槽里的水低于弯管2时,由于水箱里的水具有一定的重力势能且水箱为密闭,如果没有弯管1的话,那么水一定会从弯管2处出来,但是由于弯管1的存在,弯管2与弯管1就达成了一个互相抽取的结构,那么就会形成弯管1管内和水槽内液位高度水的重量,跟弯管1到弯管2出圆柱体积水的重量相互较重,如果前者较重,则空气由弯管2进入水箱,水会从弯管1处流出,如果后者较重,则水可能会会从弯管2处流出且从弯管2处进气取决于弯管2管的粗细。我觉得这个结构还差点东西,弯管2和弯管1处都需要加阀门,不然很难装水至现有液位。个人认为弯管2高于弯管一时更合适更能保证完成自动补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做成这两种样子行不行呢

个人认为两种都比第一种好,只是在外观感觉上可能第一种更协调一些,但是从实用角度出发,我是认为下面两种更合适。

楼主:
|贾灿灿发表于 06-03 13:52首先,水箱需要密闭且水箱内水的液位要高于水槽的正常液位,当水槽里的水低于弯管2时,由于水箱里的水具有一定的重力势能且水箱为密闭,如果没有弯管1的话,那么水一定会从弯管2处出来,但是由于弯管1的存在,弯管2与弯管1就达成了一个互相抽取的结构,那么就会形成弯管1管内和水槽内液位高度水的重量,跟弯管1到弯管2出圆柱体积水的重量相互较重,如果前者较重,则空气由弯管2进入水箱,水会从弯管1处流出,如果后者较重,则水可能会会从弯管2处流出且从弯管2处进气取决于弯管2管的粗细。我觉得这个结构还差点东西,弯管2和弯管1处都需要加阀门,不然很难装水至现有液位。个人认为弯管2高于弯管一时更合适更能保证完成自动补水。

谢谢!是细管,像输液管一样

网友:
桶装水饮水机就是这个原理哦

网友: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