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路求助

楼主(2019-06-03):
高精度的设备结构处定位准确我想到两种思路,一是关键件精加工手动调节位置,二是相关定位结构按照误差允许的尺寸链来加工,依靠零件精度保证位置的正确性。请教各位前辈两种思路哪个正确,第一种肯定更节省成本,但是个人质疑这个调出来的位置的精确性,是否应该需要检测手段来辅助调整,第二种主要在于误差在加工水平的基础上是否可分,可分的话就是成本的问题,不可分有什么办法解决吗。希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最终都是需要检测这个位置准不准确的,一般都需要调整环节。比如车床的主轴与尾座是否同心书上的解释也是其他零件都是按照经济的公差等级来定,最后在尾座处有一个垫块作为补偿环按照最终装配好后的误差确定垫块的厚度。这样说不知道楼主能否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终都是需要检测这个位置准不准确的,一般都需要调整环节。比如车床的主轴与尾座是否同心书上的解释也是其 ...

谢谢回答,这么看来还是第一种更实际,再次感谢

网友:
第二种情况只存在于理论中,现实中会失控的

网友:
一和二都要有 不能过于依赖其中一个 否则如图

网友(点评):
老江湖啊

网友:
楼主说的一和二难道可以独立开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这么看来还是第一种更实际,再次感谢

第一种虽然是可调,但是可调也是很精密的,不是随便搞个东西在那里一放。比如这个调节只是高度的调节那么左右前后都会有定位的加工槽通过加工精度保证了前后左右的位置。虽然可调但是在控制当中。

网友:
高精度机床的导轨面是都是经过老师傅们的刮研得来的

网友:
“质疑这个调出来的位置的精确性”
世界上最高的精度,都是手工做出来的。学机械的应该树立这基本的信念

楼主:
各位的回答已经解决了我的疑问,也知道了新的东西,各位讨论可以继续讨论就不回复了。谢谢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