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机机械高手 有劳

楼主(2019-06-03):
如图所示,一块0.5KG的板 长50cm  宽20cm  厚3mm  需要先向后退3cm再向上升50cm,全套动作5-10秒,需要多大的电机,多宽的导轨啊

楼主:
大神呢,有劳解答,不甚感激

不要沉啊

网友:
电机,自己算最大功率去;
滑轨,0.5kg随便那个型号都OK

网友:
平板上升和后退不是集中力的,试着按积分和集中力计算下功率,平动速度已知了。

网友:
先根据距离和时间,算出motion profile. 再根据牛顿定力算出RMS/peak force.如果线性马达。比较这两个参数。如果旋转马达,再转换成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