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结构

楼主(2019-06-03):
有谁设计过转盘结构,可通过plc控制每次转动固定角度

网友:
凸轮分割器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延续沙发,数控分度盘也应该有帮助

网友:
要求呢?负载多大,精度高不高,速度快不快。具体点。

网友:
歩进电机+回转支承。

网友:
中空旋转平台或者DD马达

网友:
这个做的很多,说说你的要求吧

网友:
分割器,中空旋转平台,DD马达,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都可以

网友:
利用凸轮分割器,按照你要求选择合适的

网友:
我做过一个用气缸压橡胶轮带动转盘的结构

网友:
专业设计

网友:
负载和转速分别是多大?

网友:
中空转台,DD马达,凸轮分割器,负载小响应要求不高的也可以用伺服电机+减速机

网友:
凸轮分割器或者DD马达

网友(2019-07-17):
中空旋转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