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两端外圆同心度检测,求教

楼主(2019-06-03):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产品两端是外径不同的两个轴,中间一个台阶,这两个轴的同心度怎么检测,谢谢

网友A:
通止规

网友(点评):
通止规有这新功能?

网友(点评):
你说的通止规是用来批量测外径或者内孔合格与否的 楼主是要测同心 同心的定义肯定是A与B同心 那么只能以A或者B为基准去测另一个面

网友:
如果轴的两端有中心孔的话,可以使用专用两顶检测,分别打轴两端外圆跳动,或者用三坐标检测也可以

网友(点评):
同心度,基准必定是是其中一个圆。你这方法测量基准是两端的中心孔,打出来的是跳动,也不是同心度!

网友:
旋转一个外径,看另一个外圆的跳动

网友:
有V型检测块的,固定好后用百分表测它的旋转跳动。

网友:
质检入门活。

网友:
夹一个圆,打另一个圆

网友:
顶尖顶两中心孔大跳动加测

网友:
固定后打两个圆的同心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止规

刷新我的认知啊

网友(点评):
你觉得这个不能用通止规检查?还是通止规必须是圆的?

网友:
有条件三坐标,没条件就两侧顶中心孔打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新我的认知啊

他是测同心度  你通止规是用来测同心度啊  那是用来批量测内孔或者外径尺寸合格与否的  我猜的对不对

网友:
顶住两侧中心孔,用百分表测得是跳动吧,跟同心度没啥关系吧,

楼主:
使用表打的合格,用三坐标打平放时不合格,立放上下打时就就合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表打的合格,用三坐标打平放时不合格,立放上下打时就就合格

打表为准 三坐标有误差的

网友:
两端中心孔顶死固定,内径百分表测跳动

网友:
顶俩端,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