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过辊的双向螺纹用SolidWorks怎么画出来的,求指点?

楼主(2019-06-03):
这个过辊的双向螺纹用SolidWorks怎么画出来的,求指点?

网友:
画出辊的一半再镜像实体

网友:
实体造出来后再镜像求和。

网友:
先搞一半,再镜像。

网友:
1、圆形→拉伸
2、螺旋线
3、建法向基准面→牙形草图→扫描切除
4、阵列
5、镜像

网友:
你用的这电脑显卡不错。

网友(点评):
13年买的自用的笔记本,能有这个效果就不错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诸位指点,画的有点马马虎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