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样设计呢?

楼主(2019-06-03):
各位大神,麻烦看一下为什么这么设计呢?如图所示,这是一个安装座。在安装地脚的地方为什么要开槽呢?去应力?谢谢!

网友A:
我理解的是,底面积大,厚度小。避免配合面不平,安装面有空心。或者说是让每一处的压紧力保持相同。往下面高手来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是,底面积大,厚度小。避免配合面不平,安装面有空心。或者说是让每一处的压紧力保持相同。往下面 ...

应该是这个道理。大面积,且薄型安装底板有可能翘曲,所以,为了压实安装底面,安装螺孔设计成不是一个整圆这种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是,底面积大,厚度小。避免配合面不平,安装面有空心。或者说是让每一处的压紧力保持相同。往下面 ...

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是,底面积大,厚度小。避免配合面不平,安装面有空心。或者说是让每一处的压紧力保持相同。往下面 ...

说的挺有道理啊。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机器人底座吧,开槽好像是为了下料时,一次性把过孔也割出来,也就是工艺性的,

网友(点评):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应该是和下料工艺有关

网友C:
我之前做过留这个槽纯粹就是机加工部门懒。用线切割加工外形和螺丝孔留的过线槽,线槽没有实际意义。不过我的情况没有什么参考性。

网友:
个人以为,可能是跟下面的长螺杆配合,降低底座部位的刚度,从而防止底座部分发生断裂

信号基站或者很高的路灯杆都是这样的设计,用长螺栓来降低底座部分刚度。但是开孔的不太常见。

我猜测应当是为了降低法兰自身的刚度,跟长螺栓配合,来达到降低底座整体刚度的目的。

网友:
切割线,为的是减少加工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是,底面积大,厚度小。避免配合面不平,安装面有空心。或者说是让每一处的压紧力保持相同。往下面 ...

谢谢,自己平时还是想的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机器人底座吧,开槽好像是为了下料时,一次性把过孔也割出来,也就是工艺性的,

是的,机器人底座。看图都能知道底座的用处,厉害。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做过留这个槽纯粹就是机加工部门懒。用线切割加工外形和螺丝孔留的过线槽,线槽没有实际意义。不过我 ...

您是从加工的角度考虑的,谢谢。

网友:
这个纯粹是线切割放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机器人底座吧,开槽好像是为了下料时,一次性把过孔也割出来,也就是工艺性的,

应该是工艺问题

网友:
线切割那个 听着也有些道理的

网友:
下料时开的槽,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万华金属——高端303不锈钢制造专家
303不锈钢 http://www.wanhuajs.com
303扁钢 http://www.y12cr18ni9.com
303异型钢 http://www.y12cr18ni9.cn
易切削钢 http://www.wanhuajs.cn
303研磨棒 http://www.wanhuajs.net
如有咨询,请拨打电话 052383903659-604和手机号13182201678感谢您的惠顾!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