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机械用普通V带和普通V带有区别吗?

楼主(2019-06-03):
1.图片内容是农业机械用V带里面的内容:截面尺寸相当于是不是就是等于?2.如果一样的话,那还有什么区别呢?
3.V带尺寸一样的话,V带轮也和普通V带一样吗?

网友A:
应该是一样的,计算和选型方法也一样。

“3.V带尺寸一样的话,V带轮也和普通V带一样吗?”后半句话是什么意思?是指V带轮和普通V带的V型槽尺寸一样还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样的,计算和选型方法也一样。

“3.V带尺寸一样的话,V带轮也和普通V带一样吗?”后半句话是什 ...

你的一句应该我更迷惑了。如果一样,那为什么还要在农业机械用V带里面显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一句应该我更迷惑了。如果一样,那为什么还要在农业机械用V带里面显示呢?

你找个《农业机械设计手册》看看,也许我说的话有些绝对了!不同的行业在本行应用的特殊零件上有自己的设计准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个《农业机械设计手册》看看,也许我说的话有些绝对了!不同的行业在本行应用的特殊零件上有自己的设 ...

《农业机械设计手册》好像只注重于产品介绍和结构的介绍,并不注重某一类型零件介绍。也可能是我没看到

网友B:
那下面不是写了国标号吗?看了GB/T11544没看出啥特别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下面不是写了国标号吗?看了GB/T11544没看出啥特别来。

我想区别就是普通V带有Y、Z、A、B、C、D、E等7个型号,而农业机械用普通V带只有HA、HB、HC、HD等4等型号。截面尺寸则完全一样。可能是读第一个图片的时候没有完全理解。

网友C:
有点不一样,单根和联组在槽深槽距精度要求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不一样,单根和联组在槽深槽距精度要求还是有区别的。

GB/T 10821 上并没有说明这些?从哪里去看呢?

网友:
tolerance机械设计软件电脑版。。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

网友(点评):
有你要的v带设计

网友D:
皮带的不太懂,我是搞链条的,按照理解是在通用基础标准上做细微变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皮带的不太懂,我是搞链条的,按照理解是在通用基础标准上做细微变化吧

标准上没看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