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刃磨出现锯齿白边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2019-06-04):
如图,是砂轮问题还是材料问题

网友A:
没说清楚刀片和砂轮型号,磨的手法,,,,

网友:
怎么看着像刀杆,不像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清楚刀片和砂轮型号,磨的手法,,,,

机器磨的,硬质合金立铣刀用金刚石砂轮磨的

网友(点评):
不应该啊,不是砂轮反转吧?

网友(点评):
刀具材质没问题吧,看起来像焊接没保温的样子。

网友:
有种感觉是2后角角度给小了,或者砂轮抬角大了,具体不知道你的参数,没法分析

网友(2019-07-17):
前后刀面砂轮粒度太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