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低频运行

楼主(2019-06-04):
电机长时间5-10hz运行会有什么问题?除了散热。

网友:
不确定你说的是什么电机

如果是普通交流电机,通过变频器控制速度。这个频率基本都不能长时间运行。频率很低的时候,电机的铁损占比就会非常大,变频器的控制模型就会严重失真,即使加上低频补偿,也会扭矩不足。除非你买配套好的,同一厂家的电机和变频器,特意针对电机做过优化

如果是伺服的话,你去看厂家的产品手册,也是不建议在这个频率运行的。原理跟交流电机一样

网友:
简单说,,扭矩下降!

网友:
散热风量不够,容易烧电机。想要低速可以加减速机降速。

网友:
步进的电机呢

网友:
既然需要长时间低速运行 就用减速机吧  哪怕你用矢量变频器 这么低的频率也会不定时的过电流报警的  扭矩补偿面对你这么低的频率也是帮助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