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看看这种轴上的碟片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2019-06-04):
过盈吗?轴肩那弄一个锥面是什么出于什么考虑

网友:
只看到局部,不好分析,碟片怎么装进去去的?

网友A:
套筒式吧   增大接触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筒式吧   增大接触面的?

我好想有点明白您的意思了      谢谢了~

网友:
参考矽钢片

楼主:
没懂啊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套筒式吧   增大接触面的?

很厉害

网友:
不是很懂,坐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