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工作台稳定性

楼主(2019-06-04):
看到这样的设计,四个导向轴,四个轴座固定于工作台上,直线轴承沿着导向轴上下动作,但是我总觉得上部是不是用围框将四个轴固定一下呢?

网友A:
这是米思米的案例吧?可能只体现了部分零部件

网友:
如果四根轴能形成一个框架形式,稳定性更好。四根轴高度多高?

网友:
四周用板材围起来的话,是稳定性一定会好很多的,而且美观,防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米思米的案例吧?可能只体现了部分零部件

是的。有动态图的。就是觉得频繁动作的话不太可靠

网友B:
能讲解一下怎么运动么,曲柄摇杆机构??好像不能转一圈吧,,难道是电机一直是运动-停-回转,,这样进行运动的?还有,那个是万向连接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讲解一下怎么运动么,曲柄摇杆机构??好像不能转一圈吧,,难道是电机一直是运动-停-回转,,这样进行运 ...

有视频的我不会发,截图给你

网友(点评):
下面与轴相连的杆能做圆周运动么??如果能,那上面的连杆是不是有干涉?

网友(点评):
能否发多点图^_^

网友:
这个方法。。。,这种升降不能匀速,速度突变。上下是要固定的。

网友(点评):
不能匀速,是当然的。可,速度突变?除非电机是时停时走的。。。

网友:
怎么说呢,两点才能成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视频的我不会发,截图给你

这个是落到底部的截图,两个黄色圆柱是限位

这是顶出高位时

网友:
网上现找的图。。。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他这个连杆驱动是有水平分力的,理解了!

网友:
如果需要直线轴承、支撑座和光轴的话 我有1343136656(同微信)

网友:
看起来不是很稳定。

网友:
指什么稳定性
水平方向还是垂直方向。
这种结构垂直方向还是可以
若行程太高,四根导柱由比较小,则水平方向可能是晃动的。

网友:
负载多大

网友:
必须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