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丸可以替代酸洗磷化么

楼主(2019-06-04):
有一批钣金件需要喷塑,前处理的话可以直接喷丸么不用酸洗磷化可以不?

网友A:
钣金件属于薄板,喷丸的力量大,钢板会变形。

不进行酸洗不行吧,酸洗主要除掉钢板表面的锈迹和氧化层。

网友:
不考虑变形是可以的,注意抛丸的直径及抛丸时间

网友:
变形会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件属于薄板,喷丸的力量大,钢板会变形。

不进行酸洗不行吧,酸洗主要除掉钢板表面的锈迹和氧化层。

以1.5mm 2mm 3.5mm 5mm板为主这样喷丸变形会大么,喷丸那个到底多大的冲击力呀。

网友:
喷丸后表面会有一点点磨砂的感觉,不是很光亮

网友:
会变形的亲

网友:
即使不考虑变形,喷丸是物理处理。酸洗磷化是化学处理,化学性能是不一样的

楼主:
以1.5mm 2mm 3.5mm 5mm板为主这样喷丸变形会大么,喷丸那个到底多大的冲击力呀。有没有更好的喷塑前处理的办法

网友(点评):
喷砂,,,,,,石榴石,不能用钢丸。

网友:
喷塑前要对工件表面进行除锈、脱脂、清洁处理,然后再喷塑料粉末。喷丸只是除锈,不能脱脂、清洁表面,且对薄板件来说,变形太大,不适合。

网友(2020-02-11):
不适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