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主轴跳动

楼主(2019-06-04):
车长40mm 直径15mm 的工件车完不动不卸下 打活整体跳动0.01左右 哪位大神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主轴轴承损坏可以导致加工件跳动过大

网友:
如果是顶针的顶住的话可能是跳动的
试试看打头部还有尾部跳动差多少?
一般没撞过的车床不会莫名其妙跳动的。
不然就是机床设计的时候热漂移没考虑

网友A:
虽然学过但是本身不搞数车,但是我怎么感觉1丝跳动很正常呢,又不是高级车床,一般的车床跳动1丝好像不算什么吧

楼主:
|Venerealulcer发表于 06-04 15:53如果是顶针的顶住的话可能是跳动的

试试看打头部还有尾部跳动差多少?

一般没撞过的车床不会莫名其妙跳动的。

不然就是机床设计的时候热漂移没考虑
撞过

楼主:
|loveskycc发表于 06-04 16:44虽然学过但是本身不搞数车,但是我怎么感觉1丝跳动很正常呢,又不是高级车床,一般的车床跳动1丝好像不算什么吧
我们这是高精密车床加工零件都要求在0.005

网友B:
被撞过的机床,是修不好的。除非换主轴,换了主轴可能还有问题,刀塔Z方向可能有问题,会跑出锥度。

网友:
撞过,就不能加工高精度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学过但是本身不搞数车,但是我怎么感觉1丝跳动很正常呢,又不是高级车床,一般的车床跳动1丝好像不算什 ...

关键是他这个件小,这个跳动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网友(2019-08-15):
轴承坏了

网友(2019-12-02):
引用 网友B:
被撞过的机床,是修不好的。除非换主轴,换了主轴可能还有问题,刀塔Z方向可能有问题,会跑出锥度。

可以看是倒追还是正追,采用系统插补的方法在系统中补回来,如果撞了的话有可能是轴承废了,轴承精度不能保证,出来的活儿也就有问题了

网友:
女里载声望

网友:
首先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测量,一般情况圆跳动0.01可以接受,只要尺寸正常即可

网友(点评):
尺寸符合就可以证明基本不是主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