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机加工件的加工工艺问题

楼主(2019-06-04):
想在一块铝板上掏一个如图深度的内槽出来,加工好加工吗?

网友:
不好加工

网友A:
没法清根   不好加工   你要是非要做的话建议铝板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法清根   不好加工   你要是非要做的话建议铝板焊接

如果两边打通呢?

网友(点评):
那就可以线切割了

网友:
两边打通,用线切割好搞

网友:
可以的话做分体式吧  会方便很多

网友:
要拆件焊接吧,一体加工是没法加工的。

网友:
最好是分体式的,就像盖子一样加工好盖上去锁螺丝,不过真要一体式,那就要打通线割了

网友B:
两边打通容易加工点,线切割足矣,如果用铣刀铣削的话,很难做到的

网友:
费刀狂魔

楼主:
线切割是不是不能保证表面粗糙度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切割是不是不能保证表面粗糙度的要求?

线切割最高0.001mm,电火花一般快走丝国标是0.018mm。不过一般企业自定的检验标准各不相同,大概在0.020mm左右,慢走丝国产的一般都能达到0.005mm,国际标准会更高一点。

网友:
机加工不了,线切割可以。

网友:
不好加工,建议开口,线切割

网友:
换个思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边打通容易加工点,线切割足矣,如果用铣刀铣削的话,很难做到的

韩兄,铝板线切割很难割的,铝屑容易把钼丝卡断

网友:
不好加工,要加工成本很高。

网友:
分体好些,是焊是锁都行

网友:
尽量选择型材

网友:
同意19楼

网友:
要么分开加工、要么贯穿加工 不然很费劲 加工费也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韩兄,铝板线切割很难割的,铝屑容易把钼丝卡断

是因为铝材料很软的原因吗?

网友(点评):
切割液和钼丝因素是大头,还有就是放电脉冲和走刀速度控制

网友:
你这个是一体式的,不好加工

网友:
等待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铝材料很软的原因吗?

线切割是可以加工铝的,但是铝的导电性太好了,线切割时导电块磨损严,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网友:
量大的话,开模吧,这种零件不好加工,

网友:
看加工深度,一般都有圆角

网友:
加工太贵,不如改设计,

网友:
这个肯定不好加工的。

网友:
不考虑成本的话,放电放出来

网友:
深度65mm多大的口也不知道    用稍微比口小的铣刀铣没问题转着圈的铣没毛病,就是有没有精度要求,没有的话更简单 ,先洗成直孔,就跟钻孔是的,最后走一刀就行了。

网友:
不是通孔,线切割不行。若要坚持采用这样的结构,可用电脉冲加工。土豪由条件的话也可用电解加工。

网友:
两边打通,产量大的话,看产品尺寸大小 ,大小合适 建议开型材模,底部租哦一个封盖固定即可

网友:
用挤压应该可以完成。

网友:
你不怕麻烦就可以机加,先用铣刀处理,边上的角用插床弄,就是底面不是蛮好看

网友(2024-01-17):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