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线材盘条的直径限制在5.5mm,而不能做的更细一些呢?

楼主(2019-06-04):
目前,各钢厂提供的盘条直径最小一般是5.5毫米,客户需要更小的直径就需要拉丝厂加工,如果钢厂直接生产更小的直径,那么客户也省却了额外的加工,降低了成本。
      请教各位,是因为技术原因还是经济原因或者是其它原因,造成目前钢厂只生产到5.5毫米的盘条?

网友:
对于钢厂来说,生产6.5mm以下的盘元太不划算了。一天才有多少产量,而且需求量也不多。刚好给一些小的拉丝厂留点生意。

楼主:
从技术上讲,能实现吗?,主要是因为经济效益是吗?

网友:
摘自百科词条:盘条也叫线材,英文:steel wire rod(s),通常指成盘的小直径圆钢。盘条的直径在5-19毫米范围内(通常为6-9毫米),其下限值是热轧钢材断面的最小尺寸。
再小直径的生产工艺就不一样了吧

网友:
像楼上说的会有些不划算,但如果你量大一些还是可以做的
万华金属——高端303不锈钢制造专家
303不锈钢 http://www.wanhuajs.com
303扁钢 http://www.y12cr18ni9.com
303异型钢 http://www.y12cr18ni9.cn
易切削钢 http://www.wanhuajs.cn
303研磨棒 http://www.wanhuajs.net

网友:
建筑用的线材盘圆的直径6.5mm居多,也有其他规格的,但是,小于6.5mm的线材,拉不同直径的工艺不一样吧。

网友:
这么小的直径,做出来太费劲了,没有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