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套M3的外螺纹,螺纹大径变小

楼主(2019-06-04):
如上两图所示,铝棒直径3mm,用M3板牙套扣,套完的结果是螺纹的大径变小了,拧M3的螺母,咣当,根本不行!

看来3mm的铝棒手工套螺纹,不行?还是手法不行?

补充内容 (2019-6-5 12:38):
多谢各位指点。
板牙不断倒转,还沾了点润滑油,成功套扣!

网友A:
会不会螺母拿成M4的了。

网友(点评):
卡尺量了螺母的内径!小于3!另外拧M3的螺纹,该螺母也能拧进去!

网友(点评):
机械螺纹安卓版,。。。机械系列软件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螺母拿成M4的了。

给层主想法一致

网友:
切屑(xie)粘牙,大的看不出来。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样想的,铝材很容易粘刀,特别是干切和低速切削。

网友B:
铝棒材质较软,又是这么小的螺纹,更手法有很大关系,要用柔力,套的过程中记得加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棒材质较软,又是这么小的螺纹,更手法有很大关系,要用柔力,套的过程中记得加润滑油。

感谢!您的建议很有道理!

另外,我还打算不时的倒转板牙,退屑试试!!!

网友(点评):
1+2

网友:
需要受钳工训练^_^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板牙不断倒转,还沾了点润滑油,成功套扣!

网友:
铝材比较软,会不会是套扣时用力不均,有些地方螺纹牙型有变形?

网友:
铝切削比较黏,套丝要加好润滑油,这样才可能避免将螺纹大径拉掉,出现你那种现象。

网友:
这个很正常啊,加油润滑。

网友:
应该是手法问题,得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