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双控程序怎么理解?谢谢

楼主(2019-06-04):
不应该是只要有一个开关开,灯就要亮吗?

补充内容 (2019-6-5 10:31):
这个程序可能是错的

网友:
一个开关,,,灯亮!

网友:
这种普通电路就能解决的,还需要增加PLC吗?

网友:
不懂PLC,没敢说话!

两只 单刀双掷 开关可以构成的简单电路,为嘛用PLC? 是编书滴找不到合适的案例么?

网友:
简单:
1.看梯形图要么上面两个状态都是开,则灯亮。或是下面都是关,灯也亮。所以只有两个状态都一样,灯才亮
2.一个按钮的状态只有2种,开或关,所以无论在楼上(或楼下)都可以控制一个按钮的开关来控制灯的开关

网友:
这里无关开关,只管接通或闭合,所以无论楼上楼下,只要一个开关就能实现灯的亮灭。
你可以把上面两个常开理解为家里的按板开关,下面的两个常闭理解为软开关。

网友:
都是ON或者都是OFF就是点亮,两个开关互反就是关,

网友:
把梯形图的左边两个看成两个并联的开关就很好理解了。

网友:
这种案例用梯形图是最骚的  我传个差不多的但是更实用的案例吧  为了避嫌 注释我就打码了

网友:
楼主你先要把开关的开和关抽象成常开和常闭的状态,这样你就能理解了。楼上或者楼下当灯没有亮的时候肯定是一个常开一个常闭,你任意改变其中一个开关的状态都会变成两个都是常开或者两个都是常闭,这样灯就亮了。

网友:
这种如果是10层楼十个开关不是抓瞎了?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只要检测其中有一个开关的状态有改变,不管是开还是关,输出均反向即可。